调尾舵中立点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3-08-04):
亚拓450Sport的尾舵DS420烧了,换了Futaba S9257调中立点。我的遥控器用的是Futaba T10CHP。调完中立点后快离地时就开始自旋。我调尾舵中立点的步骤是先将尾舵装上,通电回中后装上舵盘及尾舵连杆。然后按照亚拓说明书上所说——持续按GP750的"SET”键2秒,使尾舵伺服机保持在中立点位置上,调整伺服舵片,尽可能使尾舵连杆与伺服摆臂呈90度,接着调整连杆长度使尾Pitch控制组置中。

亚拓说明书写电源接通后,状态指示灯为绿色表示陀螺仪在锁定状态,指示灯为红色表示陀螺仪在非锁定状态。看到有些模友说应先调为非锁定状态,起飞,调好恰好不飘的那个中立点就为陀螺中立点。

GP750如何切换成非锁定模式?如何调尾舵中立点为正确的

网友A:
是不是修正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修正反向了

又确认了下,修正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感度值为0的时候就是红灯不锁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