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四旋翼配置,大家看看怎样

楼主(2013-08-04):
ATG玻纤机架650,电机F4006,680KV,电调二手30A(能上4S),飞控nazaV1+GPS,桨1147.电池花牌4S5000.能飞多久呢?配置怎样

楼主:
用3S5000与4S5000,飞行时间4S比3S能长多少时间呢?

网友A:
机架比较软,带4S5000ma电池基本不能再上云台和相机了!
空机悬停,12-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比较软,带4S5000ma电池基本不能再上云台和相机了!
空机悬停,12-15分钟!

有这么差,哪只能上3S5000,电池了

楼主:
顶一个,各位大侠在吗

网友B:
这个配置可以,十五分钟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可以,十五分钟左右吧

谢楼上,哪用3S5000呢

网友C:
F4006貌似蛮厉害的啊,上次见到一个1.4KG的 2200  3S飞十几分钟的说。要是5200不得翻倍啊。 4S比3S我的机实测多3S的三分之一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006貌似蛮厉害的啊,上次见到一个1.4KG的 2200  3S飞十几分钟的说。要是5200不得翻倍啊。 4S比3S我的机实 ...

唉!潜水1个月,懂得还是皮毛,难道要在炸机中成长。高手们打开你们的心扉吧指点下

网友D:
4006电机用3S电池吧 4S电流大了怕是要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6电机用3S电池吧 4S电流大了怕是要挂

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可以,十五分钟左右吧

悬停不过10分钟 两块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不过10分钟 两块20分钟

意思是重量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哪用3S5000呢

应该是3s5200吧,重量要控制好,如果加摄像机什么的时间就短了

楼主:
已更改电调为天行者40A,只支持3S,用3S52000电池,F4006,桨1147.nazaV1+gps.机架ATG玻纤650,算了下大约1.6KG,不知能飞多久,不暴力飞。。。。。

网友E:
我的F4006KV680 1147浆好赢20a电调  不算电池900g,用3s5200电池能飞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4006KV680 1147浆好赢20a电调  不算电池900g,用3s5200电池能飞17分钟

刚买你就出,唉,我这有大约1。6KG重,你的9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