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OSD+电流检测,地面站可以显示但是通过图传接收后不显示

楼主(2013-08-04):
求助!!!
APM 3.0.1 加OSD+电流电压监测,在地面站软件中可以显示电压,电流。通过OSD和图传后,接收可以显示OSD叠加的图像,但是不能显示电压、电流。

楼主:
来个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
OSD没用过,希望有人回答下,学习学习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OSD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可以的话麻烦把你的文件发过来我让工程师帮你看下问题 qq 23552390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OSD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可以的话麻烦把你的文件发过来我让工程师帮你看下 ...

谢谢,已经搞定了,是接线的问题 哈哈

网友:
木有接rx,或者木有数传

楼主:
是 接成 T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