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正常收星,但是不能定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04):
我是APM 飞控,用的是6M的GPS模块,今天试了一下Position(定点不定高)模式,发现根本就不起作用打副翼飞机偏离原来的位置后回不来。前提是已经搜到星了,蓝灯常亮起飞。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定点之后打舵就是换定点的位置了吧。  反正MWC就是这样的。

松杆之后,当前点就被设置为新的定点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之后打舵就是换定点的位置了吧。  反正MWC就是这样的。

松杆之后,当前点就被设置为新的定点位置了。 ...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