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失控返航

楼主(2013-08-05):
今天,有3级左右风。哪吒M一代前三块电,正常飞行。第四个起落因误操作,姿态开关打到了失控保护,解锁后,飞机自到起飞,20M左右(这点正确无)悬停了几秒后,自动降落。但是降落速度有点快结果下来把肢架摔坏了。疑问是,我的控是JR9X2设定的失控保护油门是百分之五十左右按说怕飞机应该慢慢降落,但今天飞机显然降落速度过快,降落时恣倒是很平稳的。请教,是不是失控保护油门设置过小。大约设定多少值为好

网友A:
大疆飞控的失控保护,跟你遥控上设定的幅度没有关系的,它失控返航时的速度、姿态都是原厂设定好的,包括降落速度等等。
不过在失控保护状态下仍然能解锁起飞,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B:
lz的机机一定超重了,这就和低电压二级保护降落一个道理,飞控自定义的油门线已经满足不了你重机的低速下降了,超重的机机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C:
为了人气

楼主:
超重应该没超,4108,铂金30A,6s2500亳安电池,四旋翼。全机重2300多克,不重吧。就是疑惑,失控保护模式下可以解锁,自返航过程的下降速度过快,但姿态完美的。是否有可能是电压过低,失控降落和电压一级保护碰到了一起,造成的混合现象

楼主:
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返厂检修

网友D: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值对naza不起作用……

楼主:
就是说哪吒不需要设定失控油门值了?他的所有返航降落过程都是飞控设定好的,昃是吗

网友E: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好像说明书说,起飞前不能设置在返航模式,容易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