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eos 720i的一个惊天大秘密!!!!

楼主(2013-08-05):
就是我用平衡板充电显示 output battery connect error
  而用左右两边的正负输出端充电就正常能冲。       请问前辈们说下这是什么问题。是机器故障吗?还是固件问题?又或是什么设置不对?  用输出端充电没事啊!

网友A:
单片压差超过正常值了吧

网友:
output voltage error,电池片电压检测不到啊。

网友:


网友B:
1,是否充电器自带的平衡板?
2,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否充电器自带的平衡板?
2,固件版本?

自带的,固件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压差超过正常值了吧

英文怎么调?调成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固件5.5

现在最新都5.9了 修复了比较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固件5.5

升级固件后再试试。。。

网友:
请问这个是秘密吗

网友:
1 平衡线接触不良
2 先插电池再给充电器通电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