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与雕刻机有何区别?

楼主(2013-08-05):
网上热炒的3d打印机不就是个雕刻机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加法堆积成形,-个减法雕刻成形。

网友:
加与减的干活。

网友:
一个是压,一个是削,,一个是压,一个是削,,一个是压,一个是削,,

网友:
感觉最难搞的是热喷头这块。

网友A:
成型方式不同,感觉一般的成型机器只能玩玩,要干活还是雕刻机实用,

网友(2017-08-06):
引用 网友A:
成型方式不同,感觉一般的成型机器只能玩玩,要干活还是雕刻机实用,

没错,3d打印机原材料强度不行,小玩具还可以,大型高强度的,还是要雕刻机。
我买的就是雕刻机。

网友:
打印机和雕刻机刚好是反的。一个是堆,一个是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