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3s改成2s后的使用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8-05):
我的花牌电池容量2200mah       11.1伏  3s串联  25c 炸鸡后有一组漏液,我把漏液那一块去掉,重新焊接改成2s串联后,三用表测量电压7.68伏,接上电机试了一下感觉动力不足,请问能用不,现在不敢用怕炸鸡,25c 能当控电吗,控上能用就改控电

网友:
只要电压匹配就行,控对放电率没要求,专用控电放电率2C左右,高了也无不可。

网友A:
你使的控、如支持“供电方案设置”就可以。我用飞梦F6TB,就改了一块、很好用。

网友:
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的控、如支持“供电方案设置”就可以。我用飞梦F6TB,就改了一块、很好用。

谢谢,立马改控电

网友(2013-09-05):
电压合适就行,注意别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