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检查X5尾部,我的是个例?

楼主(2013-08-05):
4~5月买的X5,陆续论坛看到有断铜套,但是心里想自己的尾部很顺滑,应该没事。但是明显的飞X5少了,因为心里发虚呵。
最后在淘宝买其他东西时,顺带把鸭子的那个600的尾巴买了回来,换装时偶然发现了,自己X5的尾部并不顺滑,以前检查的方法不对
检查顺滑的步骤如下:
(X5不在身边,当时换的过程中没有拍照,所以借用450的尾部说明一下)
1)拆掉尾舵连接L臂拉杆:

2)用手抓住L臂球头推滑套到左边,这边一般顺滑

3)用手抓住球头推动滑套到右边,发现这边快到行程尽头约3~5MM时会紧,我应该去烧香啊,因为滑套随时会短却没有断,难怪飞一个电尾舵机就那么热得烫手!

X5不在身边,当时换的过程中没有拍照,所以借用450的尾部说明一下,检查原理一样,过程也很简单,但是一定是抓住L臂的球头拉动,而不是抓其他部位去试顺滑。
发个X5换后当时拍的一张图片。

顺便说一声:鸭子的铜套臂厚实际是0.75mm(包括螺纹),装上去也是调了好久顺滑的。
出双推+改良升级,个人认为才是解决的这个部位问题的最佳方案。

网友A:
紧,那是因为脏了。

网友:
最近好多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一直是楼主这种方法检查的  我飞之前就会涂少许变压器油  飞完再擦

网友:
不玩直飞 来盖楼帮顶

网友:
先顶后看再学习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发个用YT600改的图片吗?

网友B:
紧不紧听陀机声音就知道了~~~ ZZZzzz...

网友:
我一直这样检查顺滑不!
检查时还要转动尾桨,这样才对!尾桨轴要是变形,也会发现个别角度阻力大!

网友C:
X5尾推改600PRO尾推,确实在右边极限出会卡,那是因为设计的区别。。。其实,实际使用不需要右边到极限,可以将尾舵行程限制在适当的范围,那就不会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尾推改600PRO尾推,确实在右边极限出会卡,那是因为设计的区别。。。其实,实际使用不需要右边到极限,可 ...

我的是没有改之前都会在右推快到尽头时都会卡。
而且飞一个电下来,尾舵机摸上去快跟电机一样烫手了。
改良这个卡之后,尾舵机也就跟斜盘舵机差不多温度了,不管是用原来的尾巴还是600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那是因为脏了。

能指教一下,是哪个位置脏了导致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不紧听陀机声音就知道了~~~ ZZZzzz...

不是每个人都有如你的金耳朵能听出来呵!
听说有人还能听电流就知道紧不紧的

网友D:
两头不顺滑是因为尾轴滑套的球头和L臂有干涉。在L臂安装的时候增加片垫片,就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头不顺滑是因为尾轴滑套的球头和L臂有干涉。在L臂安装的时候增加片垫片,就可以改善。

是的。
感觉此处的设计有些问题,固定L臂轴承位置的那个支柱应该加长些,把L臂向外推出来一些。
现在尾滑套的球头向左时在L臂的圆套内滑动的距离很小,可是在向右时在圆套内滑动的距离就很大,金属跟塑胶滑动不顺畅而且跟干涉L臂!单边的力度大造成铜套跟尾轴摩擦力大,拉断0.50MM厚度的铜套。
最终个人认为改成双推,球头不需要跟塑胶滑动摩擦,解决顺滑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感觉此处的设计有些问题,固定L臂轴承位置的那个支柱应该加长些,把L臂向外推出来一些。
现在尾 ...

是的,我是在组装X4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不过滑套往右的量不需要很大,关键是往左不是干涉很大,我就没管它。加个垫片更顺滑一点就继续飞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办法,晚上回家就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是在组装X4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不过滑套往右的量不需要很大,关键是往左不是干涉很大,我就没管 ...

嗯,往右的行程不用太大,因为大桨的扭力就是那边。。。可以限制舵机的往右边行程,舵机就不会进入阻力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往右的行程不用太大,因为大桨的扭力就是那边。。。可以限制舵机的往右边行程,舵机就不会进入阻力区 ...

正常使用右边行程不用太大,但在做大动作,比如动作中有旋转急停时,不能保证三轴不会用到最大行程!

网友:
冰大准备出X5双推啦,正在设计,据说很快就能出货了,我很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感觉此处的设计有些问题,固定L臂轴承位置的那个支柱应该加长些,把L臂向外推出来一些。
现在尾 ...

自己改装一下,扩下孔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是在组装X4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不过滑套往右的量不需要很大,关键是往左不是干涉很大,我就没管 ...

都是那个塑料7字臂惹的祸,好的出发点,但却起到坏效果

网友:
原本我对推到最右边(滑套靠桨夹)有点紧这件事情不以为意,后来想想,这力道会把滑套往上顶,这也会磨损铜套,看来这个「紧」确实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