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技术顾问题.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3-08-05):
我刚装了一台X650.飞控是大疆二代,马达是恒力的W42-20 KV650,用的是4S电.好盈铂金30A电调,控用的是天九.装好后接线检查多次没问题.遥控中位也做过多次也没问题.也做了基础效准.高级效准.就是启动不了电机,我试过每个电机不上主控每个都能转.就是有一个问题.闪灯.手动模式一直是红红红.室内GPS是绿红红红.姿态是橙.红.请问我应该从那方面去查出原因呢?才能解决启动问题.谢谢!

网友A:
一,连接调参看下,油门有没有反向。二。连飞控起动电机是要掰杆才能起动的。

网友B:
先按照上图的方式做一次摇杆校准,需要注意摇杆行程以及所对应的滑块方向,若方向不对需设置反向。
如果还是启动不了情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C:
LZ新手???没会是没有掰杆起动电机直接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连接调参看下,油门有没有反向。二。连飞控起动电机是要掰杆才能起动的。

油门没反向.启动电机也用过掰杆内八和外八都试过.

网友:
天九的控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不过你还是看一下设置扳键的属性栏是不是吧 J1, J2, J3, J4,这些调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照上图的方式做一次摇杆校准,需要注意摇杆行程以及所对应的滑块方向,若方向不对需设置反向。
如 ...

遥杆行程也在对应的滑块方向.油门行程效准也做了.还是启动不了.之后我再查那里呢?还有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在姿态模式下启动电机时掰杆时那灯先红黄交替闪后有时又闪一段绿绿大概两秒又没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的驼角设置起落架那调了-66.9  十66.9 不知这里会不会影晌启电机.其他都是百分之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新手???没会是没有掰杆起动电机直接推油~~~~~

用了,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D:
连调参软件没有报错信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杆行程也在对应的滑块方向.油门行程效准也做了.还是启动不了.之后我再查那里呢?还有想问你一个问题 ...

红黄交替闪烁的意思是指南针模块受到干扰或误差过大,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绿色快闪是在系统上电30秒之后记录航向锁定方向。

网友E:
红黄交替是指南针误差过大或需要重新校准  绿灯快闪 我就不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黄交替是指南针误差过大或需要重新校准  绿灯快闪 我就不知到了

指南针校准没有做好是不是也启动不了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南针校准没有做好是不是也启动不了电机啊!

据我所知不校准也是可以启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调参软件没有报错信息么?

没有,

网友(2013-10-29):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LZ你在北 京五环内?

网友:
北 京五环内拔下GPS应该没问题
磁罗盘校准吧

网友:
应该是在北 京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