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无法安装大疆产品驱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05):
大多数玩家的系统一般都不是原版安装,基本都是gost出来的,文件缺失是很正常的,导致64位win7无法安装大疆产品的驱动,网上好多的usbser都不是64位的,现放出原版64位win7文件,解决如下:
1,下载解压后里面有三个文件,先把usbser.sys复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直接复制括号内容粘贴到地址栏回车就能打开),然后再安装大疆驱动,一般这时好多系统都可以安装了,如果还是不行进行第2步;
2,把解压后里面的mdmcpq.inf和mdmcpq.PNF复制拷贝到{c:\widows\inf\}下(直接复制括号内容粘贴到地址栏回车就能打开),然后再安装大疆驱动,如果还是不行进行第3步;
3,一般到这步,好多玩家要骂娘了,能走到这步基本你的系统缺失文件太多了,只能换系统了,推荐原版win7,手头没或者嫌原版安装激活麻烦的话,推荐中关村win7.

附件是win7 64位 原版文件,其他系统或者32位不要用,网上32位和xp的很多也好找

原版

网友:
嗯,这一点大疆早就发现了,大疆网站每个产品的常见问题中都给出了这一提示。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aq/wookong-m-faq-cn/

网友(2013-09-23):
楼主好人,纠正一个小问题。
2,把解压后里面的mdmcpq.inf和mdmcpq.PNF复制拷贝到{c:\windows\inf\}下(直接复制括号内容粘贴到地址栏回车就能打开),然后再安装大疆驱动,如果还是不行进行第3步;

网友:
我是64 WIN7位,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让大疆 重新编个驱动吧

网友(2013-12-31):
做个记号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解决了我一调参需要借电脑的历史,谢谢

网友(2014-03-15):
求助啊~  大神!!  我下载后还是用不了~   文件夹放进去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大家还是用正版光盘安装,再破解秘钥吧。。。GHOST盘真心不好用,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会了马上传播!

网友:
我的win 7 64 位 ,也是这样,DJI客服要我换电脑解决!说没办法解决!明明DJI 网上有解决方式,只是我们没注意到,但专业的DJI官方客服难道不知道解决???客服都说他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说换电脑解决!

网友:
找了这么多,这个才是win7 64位的补丁,楼主好棒。我第一步就成功了。谢谢

网友(2014-06-15):
楼主万岁  解决了

网友:
你好     我第一步复制文件~复制了装不起~~ 第二步复制文件提示已经有这两个文件~·   然后我在安装   还是装不起~ 请问咋办呢 ~~我是深度的WIN7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