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FC和14SG设置的问题,新手请教起飞难题!老鸟们进啊~~~

楼主(2013-08-05):
入手YT450PRO DFC 3GX版。
已经组装好月余,但起飞即炸,不知原因,特向各位请教:
情况如下,炸机时的状态:
1、飞机即将起飞时,向右侧倾斜,然后大桨扫地,小炸。每次都这样,已经3次。
针对此情况,我的调机状态:
1、集体螺距正负12度左右;
2、循环螺距左右8度左右(左边会略多一点,0.3~0.5度);
3、机械状态应该算是不错,各项水平、锁尾、以及3GX修正方向都正常。
遥控器状态(14SG):
1、SUB TRIM有小调(舵臂水平);
2、SWASH AFR(AIL为+42%,同时参照3GX说明将ELE也调为和AIL一样为+42%,PIT为+39%),主要目的是为将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调为正负12度和正负8度。
求教:
1、以上所做一切都是按照YT的说明书来的,但仍然出现起飞,还未离地时机身就向右侧倾斜的情况。不知道原因何在?

2、我将遥控器此机设置的模式接到模拟器上(G5),发现在模拟器中同样出现机身还未起飞即向右倾斜的情况?
如果模拟器能够(相对)真实反映遥控器设置状态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是我遥控器设置的问题呢????

3、DFC测量螺距时,是以刹车盘顶部放平衡杆为0度标准呢?还是以陀螺仪安装导板平面为0度呢(这个在安装了陀螺仪后不好测量啊)?

(补充,我另一台组装的有副翼的450,已经悬停了2、30块电,每次小炸调好后都能够正常起飞。所以,对于如何调机械,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了解的,并且基本过关吧。)

楼主:
自己先来顶一下。

网友A:
副翼陀螺方向反了!

网友:
起飞秒炸应该是修正设反了···没用过3GX不懂哈··MB和V8还懂点哈·

网友:
DFC的是带三轴陀螺 3GX的,所以除了尾舵,左右(副翼)前后(升降)都带陀螺,检查一下重新校准。我的也是,3GX原已调好,但后来调来调去又乱了,第一个起落还没离地就前倾把桨尖打裂。后来发现升降陀螺补偿反了,调过来就好了,已经很好飞了。再看看说明书,拿着模型前后左右摇摆看看补偿(修正)对了没有。

网友B:
3GX要调SUB TRIM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GX要调SUB TRIM么???

要调,我的是把三个连杆用卡尺调成一样,再用SUB TRIM把舵机调中,十字盘就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调,我的是把三个连杆用卡尺调成一样,再用SUB TRIM把舵机调中,十字盘就平了。

很早前用的3GX了,已经忘记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如果不用电脑光用3GX上的按钮容易调乱。

网友C: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飞机正常起飞状态和模拟器相比了。
其实在模拟器里是不对的。正常飞机起飞是会向右边倾斜的。但是不多。需要一点点修正。
而且在即将起飞的时候不要太犹豫。油门给多一下过了那个点会好些。

设置不懂。哈哈,但是按理论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陀螺方向反了!

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错误吧?我在3GX设定过程中的检查步骤(机头上下移动和机身左右倾斜),修正方向也是正常的(即向相反方向修正)。

网友:
没用过3GX!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拿分就撤

网友D:
秒炸不用说!! 就是3GX里边副翼修正反了!   太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只有修正反了才回秒炸!!! 自己找毛病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秒炸不用说!! 就是3GX里边副翼修正反了!   太简单的问题了!

修正没反,是副翼舵机中立点不居中,十字盘升到高后不水平,往右侧有1度左右的倾斜。

楼主:
找到原因,舵机臂中立点很重要!十字盘最低,中间和最高位的水平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飞机正常起飞状态和模拟器相比了。
其实在模拟器里是不对的。正常飞机起飞是会向右边倾 ...

模拟器问题可以忽略!  那个不重要,因为在真机上应选择HR3,在模拟器上应选择H1,所以没有可比性。谢谢提醒,这个环节的问题我提得有点弱智。。。呵呵呵。

网友:
是不是地效啊。起飞那一瞬间别犹豫稍微猛点推油门叫飞机果断离地30CM以上就好了。还有就是 我以前用一个遥控器飞3台飞机,结果有次换回直升机的时候遥控器忘记换模型了,副翼舵都是反的 结果越打越差,直接扫桨。起飞时和起飞后右倾很正常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E:
14SG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SG求指导

其实和T8FG是差不多的。有何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和T8FG是差不多的。有何问题?

我是新手   才入魔1个月  现在不敢下手换接收啊   还在看中文说明  感觉14SG里面的东西很复杂,大神,你已经设置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新手   才入魔1个月  现在不敢下手换接收啊   还在看中文说明  感觉14SG里面的东西很复杂,大神,你已 ...

嗯,应该说70%以上功能整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应该说70%以上功能整明白了

那加个好友呗  希望能指点一下   QQ  95026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加个好友呗  希望能指点一下   QQ  9502698

好,下周出差回来后加

网友C(2014-07-04):
引用 楼主:
好,下周出差回来后加

同样14sg求指导,请问在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14sg求指导,请问在线吗。。。

有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何问题?

目前是主浆螺距12度,混控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主浆螺距12度,混控设置问题

具体是什么?主桨螺距12度,正负12度是正常的。混控设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主桨螺距12度,正负12度是正常的。混控设置有什么问题?

正负是分开调的嘛?swash里面?别人教我是直接第一项pit,但是只能调整油门推到最上的12,-12他说中力点对就自然12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正没反,是副翼舵机中立点不居中,十字盘升到高后不水平,往右侧有1度左右的倾斜。

这样也能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能秒炸?

此问题是去年刚入魔时的,去年就解决了。。。现在是有哥们借此帖提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