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感度调节

楼主(2013-08-05):
new 02s接收机上有三个调节陀螺仪感度的旋钮,另外d10控上也可以调节陀螺仪感度,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
遥控器上的貌似没用,接收机上的有用(但是我的控是2801+rc魔方)

网友:
调节陀螺仪感度有什么作用?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我只调过控上的,感觉百分之七十五和六十五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遥控器上的是软件调节,接收机上的是硬调节!打个比方,硬调节就是100米的赛道
              软件调节就是在这个100米赛道上设置的起点和终点!
这样讲楼主可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是软件调节,接收机上的是硬调节!打个比方,硬调节就是100米的赛道
              软件调节 ...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控上的调节就是对接收机已经调好的感度进行更细致的调节。而且只能对接收机上三个已经调好的感度进行整体同步调节

网友B:
NEW 02s三个可调旋钮的功能依次数过来分别是:升降副翼感度,循环螺距量,尾舵机行程量。这和遥控里需要调的锁尾感度根本是两码事!
你在控里面是调整不了升降副翼感度的。另外两个倒是可以变相通过控来调整,但是完全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W 02s三个可调旋钮的功能依次数过来分别是:升降副翼感度,循环螺距量,尾舵机行程量。这和遥控里需要调的 ...

原来,循环螺距也是在接收上调,那是不是把这三个调好了能有2622的三轴手感?

网友:
这个进来学习滴!

网友:
升降副翼感度,循环螺距量,尾舵机行程量

楼主:
买了02s后都没怎么动过接收机上的调节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