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改装金属传动齿和新的锁尾舵机

楼主(2013-08-05):
金属齿

前锥齿也是金属的,但是角度问题没法照到

新的锁尾舵机ds 35,不是ds37,这个刚好能放入原厂的舵机固定座内,各种参数完爆原厂锁尾舵机

全新搭配后尾巴锁得非常好

网友:
金属齿用上感觉怎么样?

网友A:
舵机在哪里买的啊,发个链接呗

网友:
关注舵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在哪里买的啊,发个链接呗

舵机我买了最后一个,现在好像还没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在哪里买的啊,发个链接呗

同问。

网友:
华科尔有可以用在futba上的高频头么?

网友:
这个舵机难买啊!!!

网友B:
求舵机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舵机链接!!!!!!!!!

现在舵机没货了,你可以找“天空雨模型”,我在他那里买的。还有这个舵机和原厂的相比是反向的,要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C:
楼上:天空雨模型的哪个舵机?是:
ELE 室内飞机用2.5克舵机
吗。

网友D:
增加重量后飞行性能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天空雨模型的哪个舵机?是:ELE 室内飞机用2.5克舵机 吗。

我买了他最后一件,现在已经下架了。你要是想买,可以问问店主能不能再进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重量后飞行性能会有影响吗

因为电机用的是hp10s,性能比原厂还好

网友E:
我DS35  我在淘宝上搜不到啊  能给个链接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DS35  我在淘宝上搜不到啊  能给个链接吗 ?  谢谢

下架了,要知道详情往上爬几楼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架了,要知道详情往上爬几楼就有

看到了  天**模型

网友:
这样就不会扫尾齿了吧

网友F:
这样就可以扫大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扫大齿了

以前有模友反应说用2s动力会导致传动轴把伞齿铣坏,才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模友反应说用2s动力会导致传动轴把伞齿铣坏,才换的

我也是猜测,不过应该可能性很大

网友G:
楼主,金属锥齿在哪里买的?还是自己做的?求链接。

网友:
不错,有人用ds35舵机改装130x,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金属锥齿在哪里买的?还是自己做的?求链接。

某宝上搜一下,就可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舵机没货了,你可以找“天空雨模型”,我在他那里买的。还有这个舵机和原厂的相比是反向的,要自己调 ...

反向的?你是怎么调整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我买了最后一个,现在好像还没货

你这个舵机买的时候多少钱?

网友:
好像又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的?你是怎么调整的分享一下吧

我是把舵机摇臂换了一个方向,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把尾桨和蟹爪反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舵机买的时候多少钱?

有点贵,具体是150-200之间

网友H:
楼主:请问这个舵机是不是blade 130X用的那个锁尾舵机?用这个舵机1s供电行嘛?其他的舵量、感度之类的需要改嘛?
金属锥齿我用了很久了,用碳纤维传动轴,暴力摔都不会扫大齿,碳纤维轴断了而已!

网友:
这个很牛哈,有飞行视频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这个舵机是不是blade 130X用的那个锁尾舵机?用这个舵机1s供电行嘛?其他的舵量、感度之类的需要 ...

电压3-5v,其他不需要怎么调,就是反向调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3-5v,其他不需要怎么调,就是反向调起来比较麻烦

反向应该不会很麻烦啊?那这个舵机就是130X的那个罗100多!舵机线那些都不用动吧?能不能发多几张详细点的安装照片啊?谢谢!我也想改这个舵机!

网友:
至于你说反装麻烦的是对我来说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我改了金属固定件!只需装到另一边就OK了!

网友H:
还有你的舵机臂应该不用这样装,原来那样装,控里面应该可以设置回来!控里应该是设置反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你的舵机臂应该不用这样装,原来那样装,控里面应该可以设置回来!控里应该是设置反向吧!

控里只能设置4通道反向,陀螺仪反向设置了没用

网友I(2014-05-05):
金属锥齿在哪里买的?还是自己做的?求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