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机罩

楼主(2013-08-05):
用热风枪和塑料制作机罩可行吗?

网友A:
用桐木做个模具,用有机玻璃加热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一般的塑料加热会有点收缩~若是用petg更不行,你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6273

楼主:
现在就是感觉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桐木做个模具,用有机玻璃加热可以。

有机玻璃可行吗?你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机玻璃可行吗?你用过吗?

我讲的是固定翼驾驶舱罩,用有机玻璃做。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机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是固定翼驾驶舱罩,用有机玻璃做。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机罩?

我说的直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直升机的

买个山寨的自己设计并重新喷漆更靠谱。

网友:
直升机的头罩是玻璃钢制作的。其实材料也不复杂,就玻璃纤维布+树脂就可以了。但是也得先做好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