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和电流的问题求助,大神进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3-08-05):
我用的电机是朗宇A2212   980KV的电机,电调30A中特威,整机重量没有测,450的轴距,仿APC1047的桨    整机加电池的重量是1000g整

我想请问下我的这个四旋翼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
                            半油门放电电流时多少?

这个是电机的说明,(单个电机)最大持续电流14.5A

11V电压,1047桨,电流12.4A,这里的电流是全油门电流还是什么电流啊???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两块电池,每两个电机并联连接一块电池,就是说比如左边两个电机连到一块电池上,右边两个电机连到一块电池,就是说每两个电机单独供电。
这样的连法可行吗?有没有问题?(这样连主要为了第一增加续航时间,第二减小电池的瞬间放电电流,保护电池)

还有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电池买回来后没有充电的时候外包装皮是和电芯紧密贴在一起的,感觉是贴一起的一样,没有任何鼓起的感觉,但是充放两次后感觉一侧的皮下有气体,皮和电芯不是贴在一起的感觉了,只有手摸能感觉出,肉眼看不出什么,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胀气的前兆?(PS:充点电压都在4.20,不存在过充,充电电流在1.5A,不存在过大电流,电压保护都设置的是3.80V,四旋翼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88V,每次都是充电结束拔下来20分钟以后才上飞机,满电存放从来没有超过3小时,电池放完电都是静置30分钟以上才上充电器进行充电)。               充电也好,放电也好,电池都不会感觉到太热。

请问这是电池电芯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啊?

望大神师父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A:
3.8保护升到4.88V?你这是用的什么电池啊?换块好点的电池吧。

网友B:
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飞机总重你没告诉我们。

网友A:
还有四个电机最好不要分开供电,这样连接肯定是能飞的,但隐患大。可以两块电池并联后一起供电啊,也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还有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电池买回来后没有充电的时候外包装皮是和电芯紧密贴在一起的,感觉是贴一起的一样,没有任何鼓起的感觉,但是充放两次后感觉一侧的皮下有气体,皮和电芯不是贴在一起的感觉了,只有手摸能感觉出,肉眼看不出什么,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是胀气的前兆?(PS:充点电压都在4.20,不存在过充,充电电流在1.5A,不存在过大电流,电压保护都设置的是3.80V,四旋翼落地后电压回升到4.88V,每次都是充电结束拔下来20分钟以后才上飞机,满电存放从来没有超过3小时,电池放完电都是静置30分钟以上才上充电器进行充电)。               充电也好,放电也好,电池都不会感觉到太热。
请问这是电池电芯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啊?

我也是感觉,不管你怎么善待电池,买的再好的电池,她最终还是会怀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感觉,不管你怎么善待电池,买的再好的电池,她最终还是会怀孕。

呵呵,只要你艹了它她会怀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不要买朗宇A系列电机,效率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保护升到4.88V?你这是用的什么电池啊?换块好点的电池吧。

呵呵,抱歉,疏忽了,打错字了,是升到3.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只要你艹了它她会怀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才充放两次,也太不经艹了吧

网友E:
差最重要的指标,你的四旋翼的起飞重量。

网友:
我觉得把电池分离供电的想法很不错啊,虽然没有理论支撑,但我觉得肯定比并联两个电池好。

网友F:
分开供电零电位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四个电机最好不要分开供电,这样连接肯定是能飞的,但隐患大。可以两块电池并联后一起供电啊,也能符合 ...

主要隐患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开供电零电位怎么处理?

我的初步设想是把两个T插并排固定起来。这样可以最小的减小不同电机供电的时差,基本可以保持同时通电

楼主:
今天称了下重量,整机加电池是1000g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最重要的指标,你的四旋翼的起飞重量。

今天称了下重量,整机加电池是1000g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飞机总重你没告诉我们。

今天称了下重量,整机加电池是1000g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称了下重量,整机加电池是1000g整

完了,你用的3S还是4S的电池,多少容量的。假如你也用11.1的电池,那么你悬停时总电流大概6A,要是用14.8V的电池,悬停电流大概4.5A。
你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虽然可以计算,但是没啥意义。
回答你的第三个问题:对,那是一个电机带桨时全油门时的电流。
第四个问题: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任意个电池的电压报警了,你就得下来了。但是两个并联时俩电池电压基本一致,要没电俩一起没电。
第五个问题:电芯不好就容易胀气,我的没有涨,也许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你用的3S还是4S的电池,多少容量的。假如你也用11.1的电池,那么你悬停时总电流大概6A,要是用14 ...

嗯,谢谢解答,我用的11.1V 2300  25C的力牌电池,也就是说我的悬停四个电机总共的小号电流大概是6A对吧,如果电池感觉里面尤其有很大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对吧,不是我放电电流过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你用的3S还是4S的电池,多少容量的。假如你也用11.1的电池,那么你悬停时总电流大概6A,要是用14 ...

还有,这个悬停最大电流怎么算的啊?能教下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悬停最大电流怎么算的啊?能教下我吗?

我是用matlab计算的...
不知道你用不用matlab

网友G:
两块电池并联,不要分别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块电池并联,不要分别供电。

并联的话内阻不一样、放电时会不会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matlab计算的...
不知道你用不用matlab

没有用过,是一个电脑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是一个电脑软件吗?

嗯,很大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你用的3S还是4S的电池,多少容量的。假如你也用11.1的电池,那么你悬停时总电流大概6A,要是用14 ...

嗯,谢谢解答,我用的11.1V 2300  25C的力牌电池,也就是说我的悬停四个电机总共的放电电流大概是6A对吧?如果电池感觉里面尤其有很大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对吧,不是我放电电流过大引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解答,我用的11.1V 2300  25C的力牌电池,也就是说我的悬停四个电机总共的放电电流大概是6A对吧? ...

两个问题都是: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的话内阻不一样、放电时会不会损坏电池?

通常放电速度和压降都差不多的,大家两块电池基本都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