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请问一下 naza M 已刷 3.12 问题

楼主(2013-08-05):
v1刷成 3.12后 飞都没事
前天飞完回来什么也没动过 今天上电后 LED 红-----绿-----黄 常亮5秒左右变绿 交替闪灯
连调参软件没反应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上USB之后,指示灯亮什么颜色?

楼主:
USB接上 还是 红-----绿-----黄 5秒左右交替 亮

网友B:
軟件是否有抓到數據資料,已正確連接了嗎???

楼主:
连接不上调参软件 接线绝对没有问题 之前还好好的 也没有 动过 或者 摔过

网友C:
把杀毒关了

网友D:
没遇到过,纯帮顶了

网友E:
看说明书啊

网友E:
说明书 不能不看那

楼主:
说明书里没有那种亮灯的指示
红亮5秒 灭5秒 绿亮5秒 灭5秒 黄亮5秒 灭5秒 交替
我把所有接线都拔掉 重新插 焊的全开 重新焊接 又好了
没有找到原因 闪灯的方式 说明书里面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