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4G遥控器和接收器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2.4G遥控设备由于有跳频抗干扰的特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发射和接收机必须进行同步通信,这是一个双向通信机制,因此必定存在着匹配的问题。

我指的匹配不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对频,而是指信号距离匹配的问题。简单地说,以华科尔为例,D10的发射机如果配搭RX1002接收器,它的传送距离应该是最大的,按照官方的资料距离会有1KM左右,但是如果D10发射机配搭RX601,其距离就会有大的缩水,按照D6S发射机的功率计算与它配搭的RX601接收器,遥控距离应该在300m左右,也就是说D10发射机如果配搭了RX601,那么它的发射功率是无法发挥到最大的,也只能依照向下兼容的原则,被接收器的接收能力所限制,以接收器的距离为最大遥控距离也就是300M左右,或者会远一点,但绝对不会有1KM。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选购遥控器时值得参考,谢谢!

网友:
若依匹配性,D10是和RX1002同时间开发的,应是同时做验证测试,可以得到最佳匹配。
若依单向接收器而言,接收器灵敏性应是其标准,
RX601 & RX1002 同灵敏度(-105dbm),所以应是同等距离才对。
怕的是天线结构不相同,距离因此而有差异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