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池里的死电?简易充电器是放不掉的?才会造成3S电池的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3-08-05):
什么叫电池里的死电?
简易充电器是放不掉的?
智能充才可以?
简易充电器只会充电 不会循环电池的储存电,所以会造成3S电池的电压不平衡?
可不可用玩具电扇的小电机把电压高的那节电芯放电,放到和其它两节电芯一致的电压?从而达到三组电芯电压平衡?

网友:
买个稍微好一点的充电器就不用这么闹心了,3、4百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按理说每个cell里留下的电量多少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电压低的2个cell的不行了,内阻大了。但是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用你的思路可以解决。

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471

估计你和我当时一样,用的充电器有问题。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换好的平衡充也充不平的,除非是并充。我后来没再用那种50元的2s/3s充电器,那块电池修复以后到现在一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每个cell里留下的电量多少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电压低的2个cell的不行了,内阻大了。但是我碰到过类 ...

你的意思是电压低的那两个CELL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压低的那两个CELL不行了?

按常理判断是,但是按我以前帖子的经历看,充电器问题也会造成这个结果。你把我那个帖子看完,我后来解决了,就是给低压的cell单独补电,我觉着你给高压的cell单独放电也行。不过用简易充电器,结果可能还是不平。修好了,换真正的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判断是,但是按我以前帖子的经历看,充电器问题也会造成这个结果。你把我那个帖子看完,我后来解决 ...

那用什么智能平衡充会好点?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智能平衡充会好点?有什么推荐吗?

这个选择很多了,你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