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自己

楼主(2013-08-05):
DIY了,

网友:
求过程,求电路

网友A:
很不科学,LDO简单并联 发热巨大,真不如DC-DC。

网友B:
晕,某宝搜,10多块钱。效率高,发热少。
DC-DC 3.8~32V TO 1.3~35V 自动升降压
你多个7805并联没有降低发热,只是分散了。

网友C:
加点小铝片做散热片

网友D:
并联DC-DC都可以6A啦 80%+效率

网友E:
成本高 其效率奇低。。。

网友F:
楼主应该再加个三级管。

网友G:
用一个7805+一个10A的三极管+散热片,就可以做一个大电流降压电路嘛,,

网友:
用 3r33s 改装貌似更好

网友H:
重啦,而且发热不小,
楼主串个二根管上去啊,,接反保护,,

网友I:
你的7805的型号是否匹配啊,

网友J:
楼主这样做非常不科学

网友K:
这种串联式稳压电路效率低,发热,但干扰少。

网友L:
多组并联效率太低了!!!非常不科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及电路说明:
虽然用了2级管做了隔离,不倒灌。但是效率还是低,体积效率 都不如dc-dc。
:)

网友M:
太专业。完全不懂你们说什么。支持!

网友N:
楼主模拟电路的基础还不是很扎实哟,7805是不能简单的并联的,因为存在个体差异的,另外,用线性稳压,降下的电压变成热量,白白浪费,最有效的还是DC-DC变换,或是开关式非线性稳压电路,效率比7805要高很多。

网友:
要是非要用7805,那也得用7805加大功率管扩流的方案,比这并联要好,而且只要用到两只管,一只7805,一只扩流管,不过又得加散热片,总之重量又增加了, 很不合算啊。

网友:
内容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一点的电路图及说明:

图中7812可以用78XX系列代替

楼主这个挺好,方便简单,随手就有的东西。
而且一个坏了不影响其它,油机对重量又没有要求,只要稳定就是王道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DC-DC电源3A的、5A的才4-5块钱一个,LZ的这个玩意儿,效率低价格高,实在是不合算!!!

网友:
可不可以用LM1117-5替代7805,这样发热量和效率都要高一些。

网友:
LZ的方法雖可行但效率奇低,功率都虛耗在轉換上,用於航模上留意電機的內阻比78xx的輸入阻抗低,發力時電流必先往電機走變成穩壓電流有不夠用的危機!況且鋰電池始終有極限,用於航模上似乎敝多於利,慎之!!!
用於基地台這方法尚可但我寧願用78xx造參數,推動如3055等的擴流管比此方法實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