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一直响

楼主(2013-08-05):
通电后滴滴滴三声,然后一直滴。。。。油门设置反向也不行,这怎么解决啊
电机
舵机
都没有反应

网友A:
设置一下电调就好了。

网友B:
设置行程把

网友C:
舵机也没反应,控出问题吧,接收没收到信号,什么控?

网友D:
重设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E:
拿分就撤

网友F:
看一下接收机,是否没收到信号或没对频,要绿灯

网友G:
1、如LS所说
2、设置行程

楼主:
问题解决了。。。。遥控器上面的高频头忘插了。。。

网友H:
内容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I(2014-07-12):
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J:
油门没在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