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小弟解惑一下 電裝配法

楼主(2013-08-05):
想請各位給小弟一點建議~即將要入手Tarot T810,要搭配悟空飛控,請問眾大哥們,電裝要怎樣配會比較好呢?馬達塔羅的4114跟朗宇的4112或朗宇2814 700KV
電變???目前沒有打算給他背單眼,要背可能也是背一般的內單眼吧?
馬達這地方就不知如何選~請大家幫小弟解惑一下~~感恩

网友:
新手可以根据机架尺寸配桨尺寸,桨决定电机,根据电机配电调和电池。

网友:
本人也不懂 顺便告诉我吧 感谢

网友A:
T810不配6S动力就真的对不起机架了(开玩笑)

电机方面可以试试飞越(塔罗)新款的5008,貌似效率挺高,但我没有用过。
另外一个选择,可以选双天5015(KV390),大家别喷双天,TM电机挑电调是吧?恒力最近的品控变差了是吧?朗宇差不多级别的电机价钱也接近TM的是吧?基于上面种种原因,我能接受双天耗电、声音大的毛病了。

电调方面,好赢铂金30A是不二之选了。

记得,T810真的要上6S动力,别留恋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10不配6S动力就真的对不起机架了(开玩笑)

电机方面可以试试飞越(塔罗)新款的5008,貌似效率挺高, ...

双天能用。

网友:
对了,我自己在用双天5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10不配6S动力就真的对不起机架了(开玩笑)

电机方面可以试试飞越(塔罗)新款的5008,貌似效率挺高, ...

感謝前輩細心的解說,小弟覺得恒力4225-610kv 也不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細心的解說,小弟覺得恒力4225-610kv 也不錯吧

配T810,这电机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T810,这电机小了。

在請問前輩我是搭配悟空飛控 鉑金的30a 拿來直接用還是要挑掉紅線?
那馬達配 恒力 W4822 690KV 這樣可以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請問前輩我是搭配悟空飛控 鉑金的30a 拿來直接用還是要挑掉紅線?
那馬達配 恒 ...

铂金30A应该是OPTO的(不带BEC),所以不用挑掉红线也能直接用(就是说红线本身就是不带电的)

T810搭配恒力4822应该刚好,但如果想应付日后装配单反云台的需求,我觉得直接上4830会更好。

不过还是那句,你应该选择6S动力,所以KV应该选择400或者390左右的,4S在T810上实在太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应该是OPTO的(不带BEC),所以不用挑掉红线也能直接用(就是说红线本身就是不带电的)

T810搭 ...

好淫啊,太好鸟;还有木有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淫啊,太好鸟;还有木有呐

你还想知道关于哪些方面的内容?

网友:
云台,这是关键

网友:
好想又发售了一款新的云台,忘记了什么型号的,貌似比Z15还要大一点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应该是OPTO的(不带BEC),所以不用挑掉红线也能直接用(就是说红线本身就是不带电的)

T810搭 ...

只是要背小禪思~所以這樣電裝 可以吧??還是你認為買690s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要背小禪思~所以這樣電裝 可以吧??還是你認為買690s就好了

只装小禅思的话,完全没必要上T810,T810太大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装小禅思的话,完全没必要上T810,T810太大太重了。

你的建議用哪型的機架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議用哪型的機架好

XA的650Pro四旋翼(连动力的套装),但不要配XA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的650Pro四旋翼(连动力的套装),但不要配XA的飞控

680或690S不推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或690S不推薦嗎?

个人认为650Pro更省心省力,电装的搭配也比较好

当然飞越680六旋翼也有优势,毕竟是六旋翼,安全性也会比四旋翼高一点。

网友C:
楼上兄弟 已经很给力的解答了 我来画龙点睛吧  能用的就那几款电机  其实都还行 你喜欢那个就买那个 无非就是效率  品质  区别真没多大·  个人建议 郎宇 性价比还行··但是轴承不咋D ·· 建议100起落换掉·换上对德国XX轴承就是极品··不输TM····其实这个也是由于各大厂家都在拼价格 那怎样才能在不影响 使用 又能压低价格呢? 呵呵 答案很简单  廉价轴承 国产能飞百来个起落的轴承只要几块钱一对 ··而德国的 80一对   鬼子的40一对(注意那些山寨的10几块的,还不如国厂正牌···)  大家都说K牌电机好  其实他好 的 不光是做工  ··他的轴承也是一个大亮点  呕了  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兄弟 已经很给力的解答了 我来画龙点睛吧  能用的就那几款电机  其实都还行 你喜欢那个就买那个 无非就 ...

謝謝前輩的細心解說,感恩
小弟做最後的整理,請前輩過目一下
塔羅六軸(690S)+鉑金30A+X4108S-480kv+13吋槳(APC1347)+4S電池 要背塔羅無刷gopro雲台

對了!這馬達是要用600KV還是480KV?
這樣組成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