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黑匣子,怎么看啊???

楼主(2013-08-05):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地磁干扰 最后一项 2条线没有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地磁干扰 最后一项 2条线没有合一

不是的,重合否需要看刻度值,而不是单存的看曲线。5度内的不重合,都算是正常的。
从日志来看,前几十秒都在地面,当楼主推高起飞时。可能飞机左倾。还请楼主先检查M1到M4 电机是否正确,另外如果不是X650Pro套机原配电调,M1到M4的电调油门需要校准。

网友:
貌似还是1.06,换1.07试试

网友B:
学习,我的还没起飞,刚推油门就侧翻了损失一碳浆

网友:
新手都一样 卡在这里了。 要果断推油,宁可飞高点,别犹豫……别害怕……多做几次 就有经验了

网友:
只看看 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我的还没起飞,刚推油门就侧翻了损失一碳浆

等四个马达都出力的时候果断给油,可以听声音,4个电机都出力的时候声音明显会变响。这时给油可以稳定起飞。可以先拿着手里,推油门试试,如果无异常就可以正常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