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大家的电直多久更换一次轴承?或者。。根本不换?

楼主(2013-08-05):
如题,大家交流下,在坛子里从来没看到过这方面的交流经验。

网友A:
随时坏了随时换,轴承的质量不一样,温度高低不一样,炸不炸机也不一样,时间长短没规律,经常检查,听声音、捻手感,不行了就赶紧换

网友:
买回来半年多没换过,皮带也没换过,不过轴承喷过wd40做润滑,效果很好

网友:
我是定期换。受力大的换的频繁,例如600/700级的主轴轴承,大桨夹止推轴承等等,100-200个起落换。电机轴座,电机轴承次之,200-300个起落。其他的高速轴承次之。定期换轴承可以减少震动,降低出故障的机率,很多时候出问题都是因为震动导致螺丝或者部件松脱造成的。

网友:
多保养,没问题就不用换

网友B:
大桨夹的止推轴承需要经常换的吗?

网友:
从来木有换过,因为不知道啥时候应该换

网友:
没炸机的情况,20个起落检查一次,我基本一天一次,

网友:
多检查勤换的好

网友:
只能多检查,有发现不对的换上!不过我自己都是炸鸡坏了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时坏了随时换,轴承的质量不一样,温度高低不一样,炸不炸机也不一样,时间长短没规律,经常检查,听声音 ...

捻手感,这话说点上了,哈哈

网友:
刚知道 还要换轴承

网友:
发现不对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的止推轴承需要经常换的吗?

止推轴承不用经常换,但要经常拆开加润滑脂。由于巨大的离心力导致这个轴承的润滑脂很容易缺失,有时候能看到大桨从根部平行附着的黑色油污拉丝,就是甩出来的润滑脂。特别提醒止推轴承千万不要装反,否则润滑脂更容易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