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降压是否影响图传

楼主(2013-08-05):
4s 变12v 给
图传
供电 用开关模块降压是否会影响图传。 小弟新手 忘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A:
加个电容。即可。如果是直接接动力电反而可能有波纹

网友B:
有一点点纹波,但是很小。对画面影响不大!

网友C:
可以用,但影响图像质量,至于影响多少,要看r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