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拍摄,偶尔有抖动,目前没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05):
大疆悟空飞控,ATG750机架,4822  390KV恒力电机,铂金30A电调,1447碳桨,HAPPY无刷两轴狗3云台,黑狗3,第一次航模摄影,没敢高飞。两轴云台都会有抖动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是太清楚~我之前用的飞狗台~也是抖动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清楚~我之前用的飞狗台~也是抖动很厉害

难道是因为,狗云台太轻的原因。还是减震球的安装方式,我的目前是挂载式的,改成下压式的能会好些么?

网友B:
用的几个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几个减震球?

4颗AV减震球

网友C:
下压式的减震效果肯定没有下挂式的好

网友D:
潜心学习,终于看到您学成了。我感觉您拍的已经很不错了,我注意到您飞行的时候有微风,不管下压还是上来式减震,在风中是免不了要震动(或晃动)。找个没风的天气飞飞看看。如果有晃动或震动 主要是减震配合问题,垂直方向重心是否和您的支撑点重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压式的减震效果肯定没有下挂式的好

你是不是说反了呢? 同样的球同样的云台同样的狗。。我自己做过测试。。下压的比下挂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潜心学习,终于看到您学成了。我感觉您拍的已经很不错了,我注意到您飞行的时候有微风,不管下压还是上来式 ...

买的HAPPY成品狗3云台,重心调不了,你分析的有道理。可能是重心不在一条线上。看了你飞越八旋翼机架,好羡慕啊。有一点没看懂,电池TX接头,是4个电调一组,分了两组吗?还有看到直流变压是准备给图传供电的,变压上面的是什么,不清楚。没接触过X4不知性能如何,期待你的首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HAPPY成品狗3云台,重心调不了,你分析的有道理。可能是重心不在一条线上。看了你飞越八旋翼机架,好 ...

您好,我暂时没用飞越的八合一集线器,我是先将八个电调电源汇总(星形接法)于一点,然后有分开成 两个XT60插头,用于两个5000mah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说反了呢? 同样的球同样的云台同样的狗。。我自己做过测试。。下压的比下挂的好得多。

您好,kennyli,我没用过下拉式的球。我问过我手里的减震球厂家,回答说他们的减震球产品只适用于下压式安装,所以我就没有向您那样试验过。我有个杞人忧天的担忧就是总怕下拉式的会掉下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kennyli,我没用过下拉式的球。我问过我手里的减震球厂家,回答说他们的减震球产品只适用于下压式 ...

就是下压式呀。。我就是说下压式的稳定。。这样的球形。下拉怎么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