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东北,问一个飞行器飞行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飞行器能在零下多少度以上正常飞行呢?比如猴子飞控  XA650的动力,之前有人说可以在零下40度以上飞行,是真的么  我想电池肯定会缩短时间。我这边北方 不知道冬天什么温度可以正常飞   更高端的S800表现能更优秀些么

网友:
我早上6点再珠峰附件飞过,零下4度左右,原来飞15分钟的电池,3分钟不到就报警了。。。看来是电池保暖做得不好。

网友A:
主要电池加加热就行。。其他东西只要不冻到太脆一只鱼可能断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电池加加热就行。。其他东西只要不冻到太脆一只鱼可能断掉就可以了。。

电池怎么加热呢

网友:
记得某宝上看到过,电池加热的东东,两条带鱼似的加热毯……

网友:
兄弟是东北什么地方的?

网友:
暖宝宝贴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怎么加热呢

米多的话。。我记得我某宝见过专门电池加热器的。。。几百块钱。。
实质就是个电阻。。自己做个。。5块钱成本以内。。注意下加热要均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