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腰推机的电机安装角度

楼主(2013-08-05):
今天试飞小飞机。副翼调节2边水平了。尾舵垂直了。平尾也平了。装好电机。然后手抛测试。能滑翔好多米。

可是。一让电机转起来。抛出去还没有飞3米,就开始大幅度的向右滚转。拉都拉不回来。微调副翼让左边抬起20点微调了还是拉不过来

调试结果
做滚转 左边副翼抬起,右边副翼下降 动作应该没有错啊。怎么就拉不回来。但是不上电机却能很直的滑翔。是怎么回事。

从后面看机头 电机也是在轴线上。。很郁闷

难道。背推机的飞机的电机也要 左右摆角度么? 像我这样的情况,若是要左推或又推。又该往哪个方向摆呢?

网友A:
上几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张图片看看.

目前情况就是如此。按图片上微调了副翼20点了。还是拉不回来.一直往右滚转..是否电机还要左右调节角度啊。和前拉的飞机一样需要有左右的角度来抵消反扭?我的情况要往哪个方向?向左3度么?

还是在机翼上加配重?加在左翼?我真的不想增加重量了。目前90G。很理想

网友:
拿分就撤

网友:
也不明白,帮顶。求解惑。

网友B:
馬達往右後方偏幾度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往右後方偏幾度試試

右边么?马达目前是从后面看顺时针转。。反扭应该是左转弯才对。现在是一直右滚转副翼。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今天太晚了。明天中午试下。我测试过左偏几度,问题依旧

网友:

去这个群问吧有高手117688599

网友C:
我的飘飘机也存在右转炸机问题,后将方向舵左偏解决.
调推力线收效不大.
可能尾杆安装时略偏一边.

网友D:
腰推机我一直用直线推力线来着,没啥大问题。。主要是电池最好放在飞机的中间(从机头看过去,一条线从中一分为二,电池放在这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飘飘机也存在右转炸机问题,后将方向舵左偏解决.
调推力线收效不大.
可能尾杆安装时略偏一边.

谢谢。可是我做了2个飞机都是同样的问题。着时郁闷。。我试下调节平尾和尾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腰推机我一直用直线推力线来着,没啥大问题。。主要是电池最好放在飞机的中间(从机头看过去,一条线从中一 ...

明白了。谢谢你分享经验。我再调试调试

网友E: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就是抛出去的时候手一定要相当用力!很多人就是轻飘飘地丢出去,容易失速!!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就是抛出去的时候手一定要相当用力!很多人就是轻飘飘地丢出去,容易失速!!经验之谈 ...

谢谢 不过我这个动力绝对够了 不会是速度问题 40%都能滑翔平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这个动力绝对够了 不会是速度问题 40%都能滑翔平飞了

不是说你的动力不够!而是说你抛出去的初速度不够!!!!!当初速度不够,你动力再大也无济于事!因为腰推机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低头力矩!反倒是动力太大会更加难以飞起来,正确的做法是把油门推到75%左右,拉起升降舵,再用力抛出!这样就比较安全妥当!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你的动力不够!而是说你抛出去的初速度不够!!!!!当初速度不够,你动力再大也无济于事!因为腰 ...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目前不是飞不起来  而是一直往右滚转  头疼

网友:
想看看飞机是什么样的。翼展多少。有照片大家更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目前不是飞不起来  而是一直往右滚转  头疼

最好的办法就是地面滑跑起飞!!!!如果连地面滑跑起飞都飞不起来,也是一样的起飞就向右滚。那绝对就是飞机装配有问题!!原则上讲成品机的电机安装角不会出现巨大偏差,即使有偏差也能保证可以飞!除非是你自己改造的飞机,甚至是自己制造的飞机那又另当别论!

网友F:
我一直玩腰推,注意接收、电调、电池要装在正中间,不能靠左放,或靠又放。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或者在空中转不动,极其容易失去舵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地面滑跑起飞!!!!如果连地面滑跑起飞都飞不起来,也是一样的起飞就向右滚。那绝对就是 ...

手抛机 无轮子  我也想啊 好在飞机轻  摔不坏   目前电机无缘无故高温烧了 退换货中 等回来了仔细检查安装 再次试飞  谢谢经验分享 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玩腰推,注意接收、电调、电池要装在正中间,不能靠左放,或靠又放。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或者在 ...

这么邪乎?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抛机 无轮子  我也想啊 好在飞机轻  摔不坏   目前电机无缘无故高温烧了 退换货中 等回来了仔细检查安装 ...

能具体说说是哪款飞机吗?这样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说是哪款飞机吗?这样好对症下药!

我自己做的好小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好小子

自制的哇,那我就不好多说了!

网友:
打副翼跟徽调肯定没用了,因为速度不够快,所以打副翼是没用的,
你把设备安装在飞机中间那条线上,然后检查副翼跟升降是否跟飞机平行,
最后在用细绳子绑在重心处,吊起来调整电池位置机头稍微重点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你的动力不够!而是说你抛出去的初速度不够!!!!!当初速度不够,你动力再大也无济于事!因为腰 ...

原来如此,终于学到了点奥秘,我的冲浪者开始抛的都不够力,导致一加油门就栽头,而且油门加的也不够,炸了几次,唉,痛啊,以后注意了。谢谢

网友:
頂頂頂!這個得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玩腰推,注意接收、电调、电池要装在正中间,不能靠左放,或靠又放。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或者在 ...

谢谢,我刚入了个冲浪者,你说的这几点我要严格执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你的动力不够!而是说你抛出去的初速度不够!!!!!当初速度不够,你动力再大也无济于事!因为腰 ...

正解

网友G:
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问题解决了吗

电机烧掉了  目前停工了 等新电机回来才能测试 谢谢关注

楼主:
看到我的帖子间接直接的帮助到不少朋友 真高兴呵呵

网友:
能飛就是好飛機   打左舵能解決  左轉順暢就好  如果再不好左轉  將軸心對右後幾度  也就是讓飛機往前偏左飛 抵消左舵量

楼主:
横滚的舵效是有的。就是拉不回来。但是有效果。可能是尾吧问题。等电机回来后才能继续测试。目前电机还在返厂中。。电机不给力了。谢谢关注

网友(2014-01-21):
我也查过这个问题,,老鸟们都说这个要推机,,例如冲浪者是不需要右偏角的,,左偏叫的话那就更不对了啊,,

网友H:
电机安装的时候略上扬一个小角度

网友I(2015-12-31):
桨过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