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控制臂、十字盘导轨两种结构的优缺点

楼主(2013-08-05):
请教:升降控制臂、十字盘导轨两种结构的优缺点

本人以前只玩过450,最近收了台600E PRO,才知道升降控制臂这个东西。下面说说本人对这两种结构的理解,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十字盘导轨结构:
    结构特点:1、升降舵直接控制十字盘运动。2、必须加十字盘导轨防止十字盘水平旋转,但十字盘水平方向仍然会有少许虚位。
    十字盘调水平:调整3颗舵机(舵机本身一致性好)连杆的长度调节。

升降控制臂结构:
    结构特点:1、升降舵通过控制臂控制十字盘运动。2、能防止十字盘水平旋转,基本没有虚位。
    十字盘调水平:调整副翼、螺距这2颗舵机连杆的长度,升降舵机要调整升降臂连杆头,连杆头只能换螺丝加长,调短的话需要挫短。

另外请教:
    亚拓600E pro 在安装MB陀螺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安装MB之前机械部分按照说明书调整的很好。在设置MB“J”项时要定义循环螺距6度,MB规定6度亮蓝灯是最佳情况,但我的要调到8度才亮蓝灯。于是调整了相关连杆,舵机连杆D调到最长(再长连杆就要与连杆头脱离了),桨夹连杆A调到最短(再短连杆就要顶到球头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只7度才亮蓝灯。调到这里已无法再做机械调整了,凑合着用吧。请教大家是如何在600E上调整MB“J”项的。

楼主:
自己补充:十字盘导轨结构就是CCPM舵机直推设计,舵机动作的传递更直接、确实,直升机飞行动作反应更快、更准确。(这是新款800E PRO DFC里的介绍。)

网友:
其实部分YT的机型在安装MB的时候都会遇到MB的J循环螺距达不到6度的情况,但是还是可以飞的,只是会贼一点~
J选项的调整要诀不是调整什么D连杆和舵机连杆的长度。
而是把3个舵机臂的球头往内装一个孔位就基本可以解决,金属舵机臂没有内孔的就郁闷了!!!

球头往内一个孔位,能尽量大的利用舵机的行程,比如你之前用30%的行程就达到了6度的循环螺距,现在你可能会需要40%的行程在达到,在损失一些速度的情况下,能更好的提升控制精度!MB的用以就是要提升和达到这个解析度。另外,你可以通过改换旋翼头的办法来解决,你可以参考一下,改装的地方就在要加长DFC摇臂的长度(如下图,中联到摇臂球头的距离,在球头越往内装,舵机只需要动作一点点就能达到很大的螺距变化,反之而言,越往外,舵机的动作量就需要越大,但是控制精度就上去了),人家飞越就是出了加长的DFC摇臂来应对MB和V8对循环螺距要求的!不过这个只在450的旋翼头上!!!

以上是个人见解,不对的请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