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600E PRO上安装MB陀螺仪

楼主(2013-08-05):
请教:如何在600E PRO上安装MB陀螺仪
    其他安装设置都会,就以下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亚拓600E pro 在安装MB陀螺仪之前机械部分按照说明书调整的很好。在设置MB“J”项时要定义循环螺距6度,MB规定6度亮蓝灯是最佳情况,但我的要调到8度才亮蓝灯。于是调整了相关连杆,舵机连杆D调到最长(再长连杆就要与连杆头脱离了),桨夹连杆A调到最短(再短连杆就要顶到球头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只7度才亮蓝灯。调到这里已无法再做机械调整了,凑合着用吧。请教大家是如何在600E上调整MB“J”项的。

网友:
不用太纠结这个东西,能亮就行了,能亮就说明MB适合你这种旋翼头,这里的6度不是你实际飞行中的循环螺距。

网友:
舵机连杆如果调这么长危险啊

网友:
8度飞很正常,只要不超过9度就行了,6度只是建议的最夹值,但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我以前的就是8度照样飞暴力3D(不是我飞的,朋友拿我飞机飞的,我不会3D)
我的500PRO也是7。5度的样子,也没办法调整到

楼主:
球头装舵机臂内孔即可!

网友:
大鸡飞起来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