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一步步走来飞的时候一颠一颠的为啥

楼主(2013-08-05):
(无正文)

网友:
自己看吧

网友A:
是不是水平没有矫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平没有矫正好?

同意楼说法,P值小点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线虚焊,我第一个四旋翼和你这情况好像。。。

网友:
排振最关键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B:
顺路求教,我的玉兔二悬停时候螺旋桨一抖一抖的,4个都是,频率大概每秒2次左右,是桨没装好不同轴还是玉兔设置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像你这样的上下波动应该是p值的问题

网友:
视频还有密码,怎么看啊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路求教,我的玉兔二悬停时候螺旋桨一抖一抖的,4个都是,频率大概每秒2次左右,是桨没装好不同轴还是玉兔 ...

四个一起抖还是一个一个的,先检查桨平衡,再看是不是电机轴问题,最后看参数

网友C:
我的推油门时四个电机不同时转啊?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推油门时四个电机不同时转啊?是怎么回事

建议四个电调一起油门校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路求教,我的玉兔二悬停时候螺旋桨一抖一抖的,4个都是,频率大概每秒2次左右,是桨没装好不同轴还是玉兔 ...

这个情况我也遇过,一,可以重新刷一下飞控。二,做一下浆平衡。三,看看是不是机臂偏软引起的整机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怎么调

还是P值的问题,边飞边调,烦了点,但效果明显,可以学到经验,慢慢折腾吧。

网友:
这不是飞机,是蛤蚂吧。

要改成飞机,先把浆平衡做了,再把水平校准试试。

楼主的操控水平也有待提高,试机时,不要在水泥地上,找一块草坪,万一掉下来,损失能少一点。

网友:
怎么一起校用转接线全部一起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我也遇过,一,可以重新刷一下飞控。二,做一下浆平衡。三,看看是不是机臂偏软引起的整机共振。 ...

桨平衡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