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第一次试飞及故障求解,更新第二次试飞

楼主(2013-08-05):
JJ买加来快一个月时间了,今天终于在卖家的帮助下完成装机,吃过晚饭后一试机就发现问题了,尾巴左右摇摆很厉害,只在空中停留了几秒中就下来了,不敢飞了。在装大浆之前试过锁尾,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有点温漂。以下视频是试机时拍的,请各位大侠帮忙找下原因。
通过调整,第二次试飞视频在17楼

网友A:
尾舵机的宽窄频设置是不是不对,飞完如果发热就是设置错了

网友B:
没遇到过 帮顶

网友C:
好似金魚尾!調陀螺儀感度。

网友D:
可能是陀螺仪感度的问题吧?

网友E:
楼主这是要给模友治疗颈椎病吗

网友F:
你先要报上你自己家飞机的配置 给大家看看

网友G:
典型的锁尾陀螺感度高了。往低调3-5试试

网友H:
陀螺仪感度的问题

网友I:
陀螺仪感度或者转速不够

网友J:
除了感度调整外,还应检查皮带是否过紧(皮传)或尾波齿轮咬合过紧(轴传)
另外再检查机身是否存在过大的振动

网友K:
锁尾感度过高,减下来一点再试。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这几天事情太多了,等空下来调一下试试,到时再发视频。

楼主:
在各位前辈的指导下,调了下陀螺仪感度,D10控,感度调到65%,将皮带重新紧了一下,今日再次试飞,左右偏的现象没有了,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看来下次要把手机横着录才行了。

网友L:
脖子都看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