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SE V1.0版飞控求教

楼主(2013-08-05):
买了一块CRIUS MWC MultiWii SE v1.0 飞控板 标准版,在刷2.2版本时,显示刷机成功(Done uploading),但下方出现下列红色字提示,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网友A:
这个飞控板没接触过,应该连接错误。
通过USBASP还是USBISP连接电脑?如果第一次用,装个正确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板没接触过,应该连接错误。
通过USBASP还是USBISP连接电脑?如果第一次用,装个正确的驱动吧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B:
经典的错误。搜搜arduino论坛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错误。搜搜arduino论坛有答案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请问怎么解决?是语句设置问题还是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板没接触过,应该连接错误。
通过USBASP还是USBISP连接电脑?如果第一次用,装个正确的驱动吧

谢谢高手点拨,是驱动的问题,重装驱动,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