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朋友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下看是哪的 ...
今天朋友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今天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架亚拓450用的是3GX!~控是futaba10cp,6014接收机,用的传统接线方法,开控锁油门,插电,过自检后突然
电机
自己转起来了,飞机不起飞,负螺距在地面上待着,不自旋,就在原地,直到没电,控已经不起作用了,搞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控?接收?还是3GX?

楼主:
这架飞机我飞了大概有10来个起落吧,朋友飞了两个起落,今天在玩突然间出现的

网友A:
完了,估计二手区3GX又要降价了

网友B:
油门反向设置了吗?

网友C:
LZ
這個問題有很多疑點
1. 如果一通電,油門不在最低點,電調會鎖定的
2. 打控沒反應,表示接收與發射其中有一個出狀況
個人推測,該不會過自檢后,控沒電了,接收啟動失控保護

楼主:
油门是在最低点,我们也怀疑是控或者接收机油一边出问题了

楼主:
这个飞机的设置肯定没问题的!~我没得飞的时候飞这个飞机10来个起落吧

网友D:
会不会插错插头了

网友E:
学习了,我想当时很危险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和任何设备都没有关系。怪我哥们大意,不小心把飞机的数据删除了,然后自己也没看。所以造成这样,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的,3GX陀螺仪一只在地方控制着飞机的姿态,损失不大,电机齿变形,大齿盘扫了,尾齿扫了,亚拓双推的轴承碎了两个,狠狠得批评了一下我们哥们,他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