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H 怎么链接到电脑上

楼主(2013-08-05):
手头上有架700E DFC 装的是NAZA  H 现在感度有点高,全油门飞的时候尾巴左右摆动的很厉害,我在官网下载了调参软件,安装后,原厂配的带DJI的数据线连接后,软件上没反应,LED灯连接上后一直是亮绿色的常亮,调整里面的参数飞机没一点反应,求解

网友A:
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驱动和软件都是在官网,下载的,装上后就是连接没有反应

网友:
换USB线  关杀毒

网友:
说明书看了没有啊 亲

网友B:
要关闭杀毒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关闭杀毒软件的

解决了,换了条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了条数据线就可以了

好吧 那祝贺你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在win7系统上连着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