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 Hyperion充電器其中一節竟然充到4.43v

楼主(2013-08-05):
      有否大大知道這充電器到底那裡出了間題?    同樣的電池同樣的預設 一直用著也沒問題,每次也很準確的
  到了98%-99% 便報警提示充滿了! 但近日不知什麼原因我充著的 3s 2200mah 電池充很久了也沒報警,
  直到我發現時便即時按停他, 拔下來再重後復量度電壓其中1s竟有4.43v . 這已是第二次, 之前一晚亦已
  試過這樣子, 不知沒發現電池會否充到爆破的? 但跟前一晚的一樣電池總電壓也沒有過12.6v! 求解答一下問
  題出在那裡?  不知道電池還可否再用

网友A:
需要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校准么

是需要較準嗎? 我沒改動過 為何會有這麼大偏差? 不懂校...只好拿回給保修了

网友:
問題出在那裡?

网友B:
试试升级一下 不过我的hy充电器试过将满电的电池平衡到某一节电压4.24V 估计电池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试试升级一下 不过我的hy充电器试过将满电的电池平衡到某一节电压4.24V 估计电池有问题?

还有平衡头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这个某节电芯电压过高的问题 我之前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平衡头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这个某节电芯电压过高的问题 我之前就是这样

   謝謝你的建議, 也有可能跟這個有關, 要去留意這點

网友:
平衡头用久了就这德行。。PL8也会过充。。

网友:
1,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
2,连接到电池的线材尽可能的短,说明书的要是是14号线长度不得超过20cm。尽可能的短,保罗平衡线。
3,根据电池借口类型做充电线,不用平衡板直接做一个平衡接头接充电器,减少接头之间可能存在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