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旋翼炸坏了,改成了4旋翼,问下起飞重量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现在动力是2212X4,1047桨,全重1500G左右,安全不??

网友A:
2212飞1500克,稍为重了点

网友B:
太重,如果是大电池的话可以考虑用小一点的,比如2200MAH

楼主:
没小电池,只有5000的。。。

网友C:
可以飞,人家精灵都要飞1500G呢

楼主:
刚没挂图传和摄像头飞了一下还行...~~~

网友D:
2212-2216 / 800-1500G /3S 2600mah 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