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垃圾电调

楼主(2013-08-06):
昨天插上
电池
检测下 把马达线反接 NND 马达立刻浓烟滚滚 烧的明火都看得见

楼主:
请问下 还有其他方法检测电调好与坏

网友A:
马达线三根是任意接,正常不会烧

网友B:
怎么可能?马达线接反也就是反转啊,怎么会烧掉?是什么马达?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推油门马达转正常,再猛推,浓烟滚滚,亮光闪闪!
售后真不错,马上让发回检测!!
不错!

网友D:
哈哈,可以进吉尼斯大全了!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明白,正常接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明显的愤青行为。

网友G:
没符号的文章!表示看不懂!

网友H:
飞越的电调简直垃圾!我的新40A的用在450上一切3d开关就烧了,60A的飞450几十个起落就出故障了!

网友H:
毛了,换了铂金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