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的船、豹子4074可否

楼主(2013-08-06):
此机可否用在1.4米的船上、只想中跑、不求急速、如果可以、内容如下

                           2000KV6S应该多大的电调、多大的桨、

                           1400KV7S应该多大的电调、多大的桨、

                           根据以下数据可否

型号
最大电流(A)
锂电数量
最大功率
KV
安装孔
深度
轴径
(mm)
外露轴长
(mm)
直径×长度(mm)
重量
(g)
LBP4074/2000
120A
3-6s
2664W
2000KV
7mm
40.2×73.8
374g
LBP4074/1400
80A
3-7s
1776W
1400KV
7mm
40.2×73.8
374g
LBP4074/1050
65A
3-8s
1443W
1050KV
7mm
40.2×73.8
374g

先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
可以用TP3640L

网友:
建议上更大的电机 1000kv 附近  ,经济允许话上高压电调

网友A:
船太大,建议50以上的电机1000KV 跑1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太大,建议50以上的电机1000KV 跑12S

5682吗、200A的电调是否可以

楼主:
5682、KV1360、200A电调

网友B:
有一点很重要:大船用的转速要比小船低很多,因为大船要用大桨来匹配。所以kv要低很多才有足够的扭力

网友:
双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很重要:大船用的转速要比小船低很多,因为大船要用大桨来匹配。所以kv要低很多才有足够的扭力

这个配置、要用多大的浆、

网友:
60以上,但是电调可能不够用

网友C:
可考慮用 700 級外轉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考慮用 700 級外轉子 !

此船曾经用过GT4020的外转子电机KV620、60A电调、55的桨、6S电池、因为船身太重、已经超过35斤、速度估计在40KM左右、想在快一点、在60KM左右就好、各位模友帮帮忙

网友C:
35斤 ... 即十多公斤? ... 什麼船? ... 航空母艦 ?

网友:
用 tp 58系电机,海飞 300A -15s 电调 ,上12s  ,桨用 650桨

网友:
想马儿跑得快就得让马儿吃足够草, 你的船确实夸张,电机倒有不少选择,但是kv就不能在高了 最好不要过1000kv ,电池和200a 电调能不能达倒你的预期还真不好说,因为功率要翻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5682、KV1360、200A电调

用300A 15S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斤 ... 即十多公斤? ... 什麼船? ... 航空母艦 ?

因为自己制造、所以结构太麻木、有木板、环氧树脂、纤维丝、还有植筋胶、乱七八糟的说不完、

网友C:
gt4020這類功率比較低 , 可以留意 hi麻豆 hg 3740 或上一級蝎子 4025 /403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4020這類功率比較低 , 可以留意 hi麻豆 hg 3740 或上一級蝎子 4025 /4035 !

曾经用过4020双电机、但是双电机的速度还没有单电机的快、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重心、重量、動力、設置調教也會改變了航姿影響速度。

楼主:
我是船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侍

八闽、我在闽南、你在哪里啊、有时间一起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八闽、我在闽南、你在哪里啊、有时间一起玩

你好!我福州市的、你闽南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福州市的、你闽南那里的?

我在泉州南安

网友E(2013-09-18):
干脆上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脆上汽油机

以前也想过汽油、可是听说汽油机调这调那也狠难照顾、所以才考虑用电

网友F:
什么船?CAT?O?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船?CAT?O?像真??

像真
一艘快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