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弱弱的问问。。

楼主(2013-08-06):
hsp  1:10  怎么改成 遥控打火呢?

网友A:
有种电动启动器,有没有遥控的我不知道。。。
可以买那种手按开关打火的,自己加个舵机按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电动启动器,有没有遥控的我不知道。。。
可以买那种手按开关打火的,自己加个舵机按压开关。。。

是那种 跟点火棒是的吗?  然后有一个 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 跟点火棒是的吗?  然后有一个 变压器?

你在X宝搜“甲醇发动机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