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是否会向轻型与小型方向发展?大家各抒高见.

楼主(2013-08-06):
目前大多数模友多釆用2212--2217电机,飞行重量也多在500g--1kg之间.

其优点是:

1.抗风性较好.

2.飞行较平稳.

3.目标大,易于观察,可飞高.

但其缺点也很明显:

1.对飞行的场地要求高,很难寻找.

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周边符合模型飞行的场地很多,出行也很方便,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个头太大,对于没四个轮子的,去飞场实在不方便.即使有车,去飞场花费的时间也多.

2.炸机或失控对人或物伤害较大,安全性差.

若连续出现航模伤人亊件,非官办组织的个人航空模型离被封杀已经越来越近了。。。

3.由于飞机较重,炸机与失控自身损失也大.

而轻小型航模正好相反:

场地一般小区与广场均可

安全性好,不会产生重大伤人亊故.

自身造价不高,炸机与失控自身损失小.

但抗风性弱,可选择风小时飞.

飞行欠稳可选择象玩具直机一样加陀螺仪

目标小就只能飞低点了.

目前不少厂商已开始推出一些轻小机型,如50涵道机,迷你塞斯纳,J3....

航模是否会向轻型与小型方向发展?大家各抒高见.

网友:
这取决于轻量化设备的发展进化程度。
电池、电机、舵机、控制模块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性能、减轻重量。
还有就是价格,是关键。

网友:
楼上高见

网友:
估计更多的是全面发展,有的巨大,有的微小。直接看老美不就得了,老美就是几十年后的我们。

网友:
看各人追求方向吧,这个没法说

网友:
我有地方飞.大点无所谓..太小了我反而没兴趣...

网友A:
其实太小的飞机难飞!不稳,对环境要求苛刻。其实我个人认为2212电机级别的飞机是比较合适的了!飞机要向着高度可拆卸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我们的飞机能做到用什么包装运到我手上,我还用什么包装运出去飞!那就成功了!毕竟飞机原始的那个包装并不算很大的!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法运输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飞机组装以后没法拆卸,导致相当占空间!其次就是不挑场地的飞机才是好飞机,有些飞机的确漂亮,也很好飞,但是根本没法手抛,必须在平整地面起降,这就是另一个软肋。其实像我现在玩的1.5米背推式电滑是我最喜欢的飞机,首先,它可以拆卸,我可以把机翼拆成两半,把水平尾翼拆下,甚至垂尾我也可以拆下,这样就很好打包带走不占空间。其次不挑场地,只要有空旷的地方,手抛就可起飞,降落也是直接降下来,不用担心没跑道,打浆撞人等问题!

网友:
真心说,我也喜欢大的,涡喷更好,但场地确实是个头疼问题啊。

网友:
首先是飞行场地,其次是经济条件,再就是自己的爱好,综合因素决定了自己的取向。全国的爱好者那么多,条件各异,应该是全面发展,大小不论。

网友:
谁不喜欢大的呢,最好能坐进去自己开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太小的飞机难飞!不稳,对环境要求苛刻。其实我个人认为2212电机级别的飞机是比较合适的了!飞机要向着 ...

有道理,高见.

网友:
這個得頂的!!

网友B:
2212到2217还不算小型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到2217还不算小型化啊?

1806与2204配全重250g左右飞机.
1504与1510配全重150g左右飞机.
算小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