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3GX与天地飞七通接收接线的问题,帮验证对否

楼主(2013-08-06):
做了几张图,先上图:

我的接法对不?特别是THR我直接接的电调,对吗?

这个我很没有把握,请大家指导:这个横向的接口分为两个,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我接到右侧上了,给接收供电,这种接法对吗?还是接到左侧?

这个也很迷茫:那个第五通道,天地飞七接收定义的是GRY起落架,我把彩虹线的蓝色插到这个通道对吗?
我看3GX里的说明,蓝线应该是GAIN不是一回事吧?

下面附张接收的图片,先谢谢关心的人!

网友:
给接收供电插对了,是接右边那个口,S.BUS那个口,但要注意正负极与接收正负极的对应关系,从你的图片上看,从左到右三个接线柱是负极、正极、信号线。接错的话可能会把接收烧坏。下边接收上看起来有几根线接错了,应该依次是红橙黄绿蓝紫,都接到信号那根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