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更换迷你T插及外场充电器

楼主(2013-08-06):
自从上次在玩02S的时候意外将电池JST插头插反,结果导致电调直接烧毁后,我下决心必须要把JST插头换成迷你T插,最终找到了迷你T插进行了修改,自从更换了T插,妈妈再也不会担心我烧坏电调了!附带外场充电器,很适合我的CP和02S,基本上带3块电池能飞大半天了。

12块电池全换成迷你T插

电调也改成了T插接口

外场充电利器,一次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再也不会插反电池了。。。。据说T插更劲爆,不过我还不会3D,悬停时间能延长1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也不会插反电池了。。。。据说T插更劲爆,不过我还不会3D,悬停时间能延长1分钟左右!

我用miniT就很爽了!

网友:
感觉好沉好沉好沉

网友B:
jst不是有防呆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st不是有防呆设计的吗

我把那个保护的取掉了。。。。。。那个保护插取电池很费劲的。。。没感觉?

网友C:
求外场充电器购买连接

网友D:
楼主你的的充电电流多大啊?多久充完一个电?
我用800MA充的,要40分钟,太慢了。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用2A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外场充电器购买连接

已经PM给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PM给你了!!!!!!!!

加你好友了,请通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的充电电流多大啊?多久充完一个电?
我用800MA充的,要40分钟,太慢了。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 ...

这个每路最大1A。。。。我12块电池,分两次冲,就算40分钟也能接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保护的取掉了。。。。。。那个保护插取电池很费劲的。。。没感觉?

问题不是电池插头,是电调插座,把外面的一圈套子去掉就很容易拔插也不会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PM给你了!!!!!!!!

我也要链接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错!以前用过

网友:
我也要链接

网友:
一次6块啊?求外场充电器购买连接,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保护的取掉了。。。。。。那个保护插取电池很费劲的。。。没感觉?

我也要充电器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充电器链接

直接在么宝搜;一拖六外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