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美嘉欣f48,怎样区分该换电池了还是该换电机了

楼主(2013-08-06):
感觉动力不足,几块电池都离地5公分,就无法再升空了,手头没有电子仪器

网友A:
无法升空了就继续用,用到它不能低压保护不能启动为止,如果时间很短,那就证明是电池的问题,电机只要没串线能转就是好的~~

网友:
换电池加个BB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升空了就继续用,用到它不能低压保护不能启动为止,如果时间很短,那就证明是电池的问题,电机只要没串 ...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B:
我的也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电机高热退磁了    更换主电机后正常   更换后的主电机不要扔   重新充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电机高热退磁了    更换主电机后正常   更换后的主电机不要扔   重新充 ...

请问怎么充磁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就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充磁

那强磁的东西吸在电机上

网友C:
把磁铁吸在电机上可以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相信我充磁比diy电机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磁铁吸在电机上可以吗?

强磁的东西吸在电机上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