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模友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13-08-06):
请教老模友一个低级问题,本人精灵新手,在飞精灵时是多少级风以上不适宜飞行,还有就是简单的方法是如何风力测量?地面的风力又和上面不一样,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吗,小弟感谢了!!

网友:
当你自己感觉不好控制的话  最好还是下来不要飞  防止炸鸡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提前可以测试的方法啊?

网友:
在遥控器天线上绑个红飘带,可以测地面风!高空的话,这就要看经验了。其实飞太高没啥意义嘛,几十米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
小精灵桨距小,纯新手不建议在二级以上的风中飞。就如楼上模友讲的,在遥控器上绑个飘带,用来测风力。一般飘带与地面夹角30度二级风、60度三级风、飘带水平了四级风。

网友A:
特别注意一点:建议新手起飞前预热足够的时间保证搜到尽可能多的星,并且绿等连闪几下记住了返航点后再飞。平时没风或者微风多用姿态模式飞,找手感和方向感。用GPS模式飞可以更放心,但空中有时会遇到上升乱气流,此时四旋翼会快速上升或飘移一点,不必慌张,也不必急着切模式,因为GPS模式你飞不回来,姿态模式你肯定也飞不回来。
总之一点:新手别飞高飞远!起飞前预热时间要够,至少等到连闪几下后再飞。

飞过直机的老手飞远了能飞回来,因为他们飞的时候全是凭飞行器的运动方向和条件反射判断的!!!这需要时间和练习!!

网友:
我也是玩精灵的,一般4级及以上风力的时候最好不要飞。最好的飞行天气是2级及以下。个人认为一般天空的风力要比地面高1级左右的样子吧。

网友:
有测风仪的,很便宜的。

网友:
說的無法形容、有時候風大到不行也照飛,多飛幾次你就知道何時可飛,何時不可飛,每個人感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一点:建议新手起飞前预热足够的时间保证搜到尽可能多的星,并且绿等连闪几下记住了返航点后再 ...

感谢模友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大树稍轻微晃动是2-3级风,可以飞;晃动较大估计超过3级了,不要勉强飞,以免造成本可避免的损失。

网友:
4-5及以上就别飞了,想要飞的话就在家里飞吧,练练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