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可以铣出同刀直径一样的孔吗?

楼主(2013-08-06):
就是说铣刀当钻头用。

前两天练习铣平面,因为刀路程序没编对,造成第一刀下铣达3mm多,这时感觉铣刀就像钻头一样直接就在铝合金上钻了3mm多下去(吓了一跳,就赶紧终止了。)

当时铣刀用的是6mm4刃的钨钢铣刀。

因为有个零件上有一个28mm的大孔和几个4mm的小孔,所以想4mm的铣刀不换刀直接全部铣出来。

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可以但是4个4MM的小孔肯定会大
而且铣刀当钻头用也不太合理
因为铣刀的加工死区比钻头的加工死区大而且铣刀钻孔震动大
不太建议你这样做
如果你要做可以用3.8的钻头钻通然后用4mm的铣刀钻一下就没那么伤刀具而且快很多

网友A:
要看多深,零件薄的话直接洗下去没事,洞也不会大。。

网友B:
这个其实要看孔的公差要求,如果是4mm+0.1的,每刀吃少一点,可以干出来的,如果是精孔的,最好还是打个底孔,铰刀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要看孔的公差要求,如果是4mm+0.1的,每刀吃少一点,可以干出来的,如果是精孔的,最好还是打个底孔,铰刀 ...

小孔是穿螺丝的,孔径精度无所谓,但希望位置精度好一些。
28mm大孔是装含油轴套的,铣出来的和钻出来的,差别会很大吗?
另外,用铰刀的话,底孔应该留多少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多深,零件薄的话直接洗下去没事,洞也不会大。。

就是比较深,有30多mm
大孔是用来装含油轴套的,这样的孔可以用先铣再铰的方式加工吗?

网友:
30多MM深就难搞点

网友:
太深不行,如果一定要用可以用键槽铣刀,我前几天用车床车内孔,因为孔底部要求平整,没用钻头而用了键槽铣刀、开孔后再车内孔,以为铣出来的孔径会比刀径大许多,嘿,结果只大了3个丝,惊讶!

网友:
不能,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网友:
铣用钻头钻,然后再用铰刀扩孔,能保证精度半个丝

网友(2013-09-08):
我们做的铝合金,另人要求正0.015,  一般做法是,先铣到27.9,  然后,用6mm铣钢刀, 一次下30mm (如果刀刃没这么长,也可以分两三次),然后再精修呗,这个可以达到的.

网友:
立铣刀直接下刀是可以的,但不能太深,而且下得要慢,稍快了会扭动的,他不像钻头有定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