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GPS模块破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8-06):
如题,破损的也不严重,只是一个小口,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是摔的吗?打开看看GPS陶瓷天线有没有裂开?

网友:
LS上正解。。。外面塑料都摔烂, 小心里面的陶瓷天线裂给你看。。有能力的话,自己打开检查下比较保险点。。这东西出问题的话。真心不保险。。。

网友B:
GPS里面倒是没气压计什么的,里面就GPS天线和指南针模块。如果只是外壳损坏,用肯定能用。

保险点返厂检查下吧。DJI都是顺风,比较快的。

就怕里面摔成虚焊,飞的时候没问题,上天了焊点脱开了,GPS模式下出问题,JJ直接飞到那个不知道哪里的“家”了~~~

网友:
建议返修,我这比较谨慎。要是有替换的GPS果断选择返修了。

网友C:
建议返修,航模遵循木桶原理,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一颗螺丝,就让整体瘫掉了,严重的还会带来人身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返修,航模遵循木桶原理,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一颗螺丝,就让整体瘫掉了,严重的还会带来人身伤害。

这个是!问题是现在时间非常紧!准备只飞姿态模式!那么WKM可以不加GPS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摔的吗?打开看看GPS陶瓷天线有没有裂开?

不敢拆开!装不回去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里面倒是没气压计什么的,里面就GPS天线和指南针模块。如果只是外壳损坏,用肯定能用。

保险点返厂检 ...

对!问题是现在时间很紧!准备只用姿态模式飞行!请教个问题!WKM可以不加GPS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问题是现在时间非常紧!准备只飞姿态模式!那么WKM可以不加GPS飞行吗?

可以不插,也可以遥控器直接切到姿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插,也可以遥控器直接切到姿态档。

就是说直接不插GPS的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直接不插GPS的线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问题是现在时间很紧!准备只用姿态模式飞行!请教个问题!WKM可以不加GPS吗?

不加应该能飞,不过不能大动作,星数不足的情况下大动作可能会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恩!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应该能飞,不过不能大动作,星数不足的情况下大动作可能会炸机的。

嘿嘿,过段时间必须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应该能飞,不过不能大动作,星数不足的情况下大动作可能会炸机的。

可是都没有GPS了,和星数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