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种电机 配什么样的桨 各种型号的 感谢

楼主(2013-08-06):
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桨最安全     桨和电机型号  都带上  感谢

楼主:
无人应答

楼主:
人呢   各位大神呢

楼主:
么得人那

网友A:
关键是你想上什么电机!!不光是电机对浆有要求,电池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想上什么电机!!不光是电机对浆有要求,电池也有!

四旋翼 六旋翼 等
450     5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旋翼 六旋翼 等
450     550

看大疆风火轮F450  F550的配置就知道了,官方的配置肯定是比较科学的!

另外,X宝上介绍电机时都会列个表供参考。上面写着电压、电流、桨的规格、拉力、功耗......

友情提醒:高KV配小桨,相对耗电但稳定;低KV配大桨,相对省电但对电调要求高!

我周围的模友2212 kv900配8寸桨比较稳定,我自己的2216KV900配1047桨比较稳定

盘式电机省电但木用过,建议搜索下帖子就知道了,记得要配好电调!!!不然容易翻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大疆风火轮F450  F550的配置就知道了,官方的配置肯定是比较科学的!

另外,X宝上介绍电机时都会列个 ...

谢谢 哥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哥们

那如果我想看具体点的呢  比如表格形式的 在哪里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看具体点的呢  比如表格形式的 在哪里有呢?

例如,具体在X宝上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疆风火轮F450  F550的配置就知道了,官方的配置肯定是比较科学的!

另外,X宝上介绍电机时都会列个 ...

真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