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30A电调小船的电机选择

楼主(2013-08-06):
这个是130电机吗?

日本马步奇 电机型号:FF-130SH  形式:圆扁形   重量:24g  壳外
径:20.0MM  总长:38MM  轴伸出长度:10.5MM轴直径:2.0MM ,安装孔距离12.5mm.
电压:6-12V  空载情况下转速:
5V  4200转/分;
6V 20MA 5100转/分;
7.2V 20MA 6100转/分;
9V 30mA 7700转/分;
12V 35MA 11000转/分。

【型号】F130暴力马达
【代号】#1550S
【尺寸】25mm*20mm*15mm(见图详)
【轴长】38mm
【轴径】2mm
【前突】9.5mm
【重量】20克左右
【额定电压】2.4V
【空载电流】≤5A
【空载转速】45000±10% rpm/min
【其它说明】前后轴承、烤漆机芯、0.5mm铜线、强磁、加厚导电铜片(耐磨)、黑色高速马达,

香港 RANSON 发烧级 双滚珠轴承 高速 130电机 130马达 3-12V
工作电压3-12V
下面是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1.5V时7900转,    电流0.48A
3.0V时15800转,   电流0.52A
4.5V时24200转,   电流0.56A
6.0V时32800转,   电流0.60A
7.5V时41600转,   电流0.62A
9.0V时50800转,   电流0.65A
12V时68000转,    电流0.68A
15V时77000转,    电流0.78A
尺寸约:直径20.2MM,长29.7MM, 轴长7.8MM, 轴径2MM.
重约:20.7克.

速度要求20公里,这3个电机那个最适用呢?

网友:
最快速度多少?

网友A:
WFLY的接收,FS-GT3B的控。呵呵。这船给小孩子玩玩不错。速度也不用太快。

楼主:
速度要求是20公里-----30A电调小船的电机选择?

引用 网友A:
WFLY的接收,FS-GT3B的控。呵呵。这船给小孩子玩玩不错。速度也不用太快。

但问题是速度太慢,我现在只要求20公里你觉得换哪个电机好呢?

网友A:
速度要根据桨和电机一起看的。你图上没有桨的照片噢。130电机肯定不能用的,太小了。要么380,要么540电机。要么就是换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根据桨和电机一起看的。你图上没有桨的照片噢。130电机肯定不能用的,太小了。要么380,要么540电机。 ...

我不打算换轴系和桨。下图就是原装桨,也没有量是多大。

网友:
那就搞个猛点的电机吧。或者直接无刷。

网友:
X+Y=Z求Z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