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制作

楼主(2013-08-06):
新手、求老师傅教怎么制作热切割。

网友:
加我QQ757130919,我发这方面的资料给你

网友:
建议搞一个技术贴,造福新手

网友:
建议搞一个技术贴,造福新手,同意!

网友(2014-01-05):
旧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一只,1千瓦电炉丝一根(大约60厘米长),自偶变压器一只(不要也行,需要调整电炉丝长度)。

网友:
普通电热丝600mm以上,40W以上的12V电子变压器(卖灯具或者装修建材店有售,成本10元左右),鳄鱼夹2个,线若干长度(自己根据家插座位置和自己要操作的位置买线,建议热切割在阳台进行,否则有毒气体伤身),最好再搞个开关(开关靠近热切割端,这样方便切割断电操作)、木料若干,自己搭建、手工木锯一把、钉子若干

网友:
木料5元3米长(还没用完,只用了1米)+电子变压器10元+开关2元+电胶布3元+电线4米8元,总共花费28元,弹簧我用的家里废旧的弹簧秤(电热丝最好加弹簧,加弹簧预紧,可以防止电热丝受热边长后,电热丝松弛)

网友A:
木料5元3米长(还没用完,只用了1米)+电子变压器10元+开关2元+电胶布3元+电线4米8元,总共花费28元,弹簧我用的家里废旧的弹簧秤(电热丝最好加弹簧,加弹簧预紧,可以防止电热丝受热边长后,电热丝松弛),鳄鱼夹是现成的

网友B(2014-05-07):
切机翼的热切割机,非常好做。 俩C型夹 夹在桌子沿上,绷紧电热丝 即可。 电热丝用 吉他弦,最细那根。 电源 最好用24伏。 12伏特电压 只能切割30几厘米长的鸡翼,太长温度不够。

网友:
吉他弦强度高,电阻率适中,直径小,切割缝隙细。 通电发热 会伸长松弛。 对应措施: 通电后再绷紧吉他弦。
           切割时注意通风,最好在室外进行。 装上开关,每次切割完毕,立即关闭电源,可有效减轻空气污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料5元3米长(还没用完,只用了1米)+电子变压器10元+开关2元+电胶布3元+电线4米8元,总共花费28元,弹簧我用的 ...

电热丝多少MM的有链接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热丝多少MM的有链接没

淘宝搜电热丝,一大把的资源,我就不贴出我买的哪家了,以免有广告嫌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机翼的热切割机,非常好做。 俩C型夹 夹在桌子沿上,绷紧电热丝 即可。 电热丝用 吉他弦,最细那根。 电 ...

我也做一个。

网友D:
怎么不搞个电脑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搞个电脑控制的

怎么不搞个电脑控制的
取样从哪里取?电脑控制电热丝的温度?

网友:
温度要闭环控制吗?

网友(2014-06-30):
方法很多 电脑电源也行好几组12v

网友(2014-10-01):
高手在民间,,,强大的

网友(2015-02-12):
新鲜的做法学习了。

网友:
我当时是用的不绣钢网上拉出来的一根丝,大概2米左右,然后接直流电,钢丝的实际可用温度是手动控制的,基本上方法就是控制电压和正负极之间的距离。电压越高,距离越近,温度就越高。

网友(2016-01-27):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电热丝,一大把的资源,我就不贴出我买的哪家了,以免有广告嫌疑哈

电热丝用那种的?

网友:
鱼缸加热棒里的电阻丝最好用,超细,电阻合适,刚性适中。

网友(2016-06-06):
请问这个是不用电阻吗?直接正负极接线的两端?比如吉他二弦,不接电阻会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真心求解,想做一个

网友:
电源的话用电脑主机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料5元3米长(还没用完,只用了1米)+电子变压器10元+开关2元+电胶布3元+电线4米8元,总共花费28元,弹簧我用的 ...

请问这个是不用电阻吗?直接正负极接线的两端?比如吉他二弦,不接电阻会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真心求解,想做一个
电源用电脑电源

网友(2016-07-28):
搞个电源,笔记本的那种就行,然后买跟吉他铉,弄两个鳄鱼夹,用竹片弯个弓,绷上吉他铉,鳄鱼夹正负极夹两头,靠调整距离看吉他铉发热。